请师父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2010-09-11):
本人是新手准备学主板维修,今天收到一块Intel D945PLNM主板,请师父指点,这个主板哪个芯片是BOIS芯片,拍的一些芯片的名称功能,有个缺失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上面图中的CSI   93C66V就是BIOS芯片!是一个8脚的存储块!

网友:
bois芯片边上的黑色是什么东西

网友:
晶振。包好的少见。在服务器主板上面多。

网友:
第5.JGP那张图晶振旁边8脚的IC是BIOS.

网友:
第9.JPGS上南桥右下角那个8脚的SPI FLASH BIOS芯片 晶振旁边那个8脚的93C66v应该是网卡的MAC地址存储芯片吧,93c66V我查了一下它的存储容量是4K,应该不是BIOS芯片

网友:
罕有。见识少啊。

网友:
从第2张图开始说起:IO芯片
第3张图:775CPU插座,上面绿色的是假负载
第4张图:Intel的网卡芯片,旁边是该网卡芯片的晶振
第5张图:中间黑色的,上面还有个“40”字样的是32.768晶振,黑色的是塑料外壳。
第6张图:中间位置的是内存插槽
第7张图:未知。但有可能是CPU电压控制芯片
第8张图:中间有“Intel”字样的是南桥芯片
第9张图:缺失的芯片不明。
第10张图:声卡芯片。

网友:
晶振跟BIOS挨着,现在大八脚与小八脚的BIOS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南桥旁边的八脚芯片,就是第5图的那个!

网友:
这种BIOS 最不好刷

网友:
第9张图可能是1394的芯片。你看看主板有没有1394的接口

网友:
第9张图那个是BIOS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淘宝上卖的挺多的  缺失的位置 本来就没有的 被厂家省略掉了

网友:
都是些INTEL的原装板啊,不错的啊

网友:
INTEL的原装板 多见8脚BIOS 据经验 应该在第一张图的 那个水印 FIX 那个位置 附近

网友:
晕死,兄弟你太牛了,一点基础的没得,还是去新手区看看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这个芯片上好像有一层紫色的膜,实在是看不清型号,这个紫色的膜是不是有特殊的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张应当就是BIOS吧!!这种芯片要专用编程器才能写读,,我以前买的不能刷!
好像是2.5V还是3.3V的芯片!!

网友:
南桥下面的那个宽体的八角应该是BIOS蕊片

网友:
闻鸡起舞7844
的帖子
倒数第二张图 南桥旁边那个镙丝孔下面的那个8脚芯片就是BIOS IC,一般BIOS IC上面都会用笔画一下的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