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PLNM主板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11):
本人新手,今收到Intel D945PLNM主板一块,不能开机,请高手指点怎么维修

网友:
CPU不工作,先查各个核心的电压正常不,在查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数都是U供电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厉害啊,6位的诊断卡!

网友:
很明显你的卡等都亮了。还说不开机。所有的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很明显你的卡等都亮了。还说不开机。

网友:
诊断卡不都过了啊 是不显示吗??

网友:
跳线试试?

网友:
这个诊断卡跑码的时候都主板上没有插CPU和内存了,点开机的针脚不能开就,我是短接电源绿线开机的。

网友:
主板背面的电源接口和内存接口是不是短路了,这是不是烧灼的痕迹。

网友:
这种板经常ADP3188坏,你量下CPU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看你那代码,估计插个显卡就亮了

网友:
一个网吧拿40多片来,全部BIOS坏,

网友:
你牛~~~诊断卡也牛~~你最少要知道测关键测试点了 再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原装板,跑码不正常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