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低级格式化后,分区连同数据竟然全部保留

楼主(2010-09-11):
一块三星40G硬盘,进系统后一会就重启,本以为是系统的事,Ghost成功后,竟然还是原先系统,DM,PQ分区也是一样,无奈低格,竟然低格后,分区连同上面的数据竟然全部保留。真是活见鬼了,有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帮帮小弟啊!!!
三星

网友:
1.固件出错!
2.写磁头损坏!

网友:
硬盘磁头坏了,只能读不能写。

网友:
三星硬盘的通病。

网友:
对,我也碰见过,但不是三星的,好像是日立的,怎么操作都不会改变硬盘上的数据,原来以为是安装了什么高级的数据保护程序了

网友:
你可以清除它们的LAB表跟mbr 看看 清除后他们应该认盘但无数据的。

网友:
有这种事,真是学习了..

网友:
以前遇到两块这样的硬盘,搞了很久都没搞掂

网友:
三星通病来着,直接丢掉算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 三星这种问题比较多, 写磁头顺坏, 无论怎么格都没用,跟没操作一样

网友:
scsc139
的帖子
呵呵,这个问题都是三星的通病,特别是三星40G的硬盘,我单位机房里好几十块这样的三星40G硬盘,我都试过不下几十次,用尽各种方法都不行,检测无坏道,低格后数据还纹丝不动,硬盘式磁头的问题吧,只能读,不能写。最后放弃了,楼主你也崩费劲了,网上有这种问题的朋友也都放弃了...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哈,以后有这种问题是知道如何处理了,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
三星通病,无敌防删模式,没救了,

网友:
这种硬盘我也见识过,拆了当烟灰缸用还行,盘片当飞碟耍了

网友:
以前有碰过,但是一般是该硬盘装有还原精灵,重写MBR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今天看了该贴才发现硬盘还有这通病,长见识了。

网友:
有没有装还原卡之类的硬件?

网友:
我也碰见这么一个,也没装还原卡之类的,我装两次系统都保持原封不动,最后拿安装版的给格了下又装上系统,竟然好了,真是活见鬼了,难道安装版系统具有修复磁头功能?

网友:
联想的XXXX盾好像也这样。我一块联想原装的ST40盘也是这样!~

网友:
长见识了,下次遇到就不修了

网友:
长见识了,重写MBR看行不行

网友:
用ghost的快速分4个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