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12V断路

楼主(2010-09-11):
手上一块V星845e neo主板,不能触发开机,插诊断卡不跑码,卡一闪就灭了,诊断卡12V灯有时很弱的一点一点闪,有时不闪,打电源插槽黄12V对地阻值为1,橙3V,红5V对地阻值正常,CPU供电小四针插槽对地阻值正常。测Q1 D极对地有511 Q2D极对地有86,怀疑主板12V断路.从电源插槽黄12V跑线路,发现其中一个电阻273对地阻值为0,用摄子短接这个电阻的两端黄12V有对地阻值出来,后换上一个电阻303的,打黄12V对地阻值仍为1(这条线最后跑进了w83627thf) ,
故障依旧(可接绿线强制开机,手上无假负载不敢上真U)强制开机时测Q1D极有12V,G极为0,跑线路得出Q1 G极由一个芯片L 6709
B99150349控制, 本想测这个芯片有无电压输入和输出,以判断它的好坏,却看不懂,只知道OUTEN为输出。。。

测过北桥上面的小电容都有80以上阻值,
现不知怎样处理,请高手们指点,还有我的维修思路正确吗

网友:
确定是12V断路,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先,跑下线路看是那里断路了,是ATX座的12V还是小P4的12V断路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TX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跑下线路,看看是那里断路了,先修好这个故障先,

网友:
P4的12V不短路  上U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12V短路查串口的插槽供电有没脚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