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槽机器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11):
最近一段时间遇到好几不过内存的机器  有的加焊下槽子或者北桥就好  但有的只有一个槽子能过另一个槽子的阻值、时钟、供电、什么的都正常   但就是不过内存  这种情况一直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机器呀  是双通道的还是单通道的  一般都是曹的问题  或虚焊  双通道的也有是AD 或控制线的问题

网友:
dell  lenovo   hp  都有

网友:
cpu的事吧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槽子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