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顺的 关于DELL1400 指示灯请教

楼主(2010-09-11):
收到一个显卡虚焊的DELL1400   G86-630-A2
故障现象  开机无显示 但是灯管亮   压住显卡 正常
于是加焊  冷却  过程就不说了
三温区BGA 就是这么焊接的
习惯性动作  没有接触摸板那一面   C面有开关  触摸板
直接通电  电源灯常  一看  不对i好像触摸板上有个SMSC的芯片-
在吧这个开关板接上吧
按开机键  加电不显
开关板上面的指示灯 有3个   依次是 数字键状态   大小写键的状态  还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着3个灯
现在是 开机  中间那个灯就一闪 一闪的  屏幕不显示
把内存拿下来    大小写键和向下箭头两个灯同步一闪一闪的
插上内存就只有大小写的灯一闪一闪  屏幕不显示
于是 直接更换一个确定没有问题的显卡芯片
涛声依旧
请问这个灯闪烁是代表什么意思
我焊接的显卡没有问题
开机不显示  是不是我没有接C面 直接通电导致的呢?期待高手解惑一下  谢谢

网友:
不接c面?是不是没接c壳和上面的开机键啊 ?应该是这个问题 我平时试有的时候也不接c壳  你是不是 在焊接的过程当中碰掉什么小件了?这个机器修老多了 我都是直接把芯片摘掉重新值芯片 都没问题

网友:
我很委屈啊   我手里还有一个 1420的主板   对比一下  没有掉件
我困惑了  楼上的说的对  没接C壳 和开机键   通电后电源灯就亮
这个该死的指示灯什么意思

网友:
中间灯闪,是不过内存

网友:
你那个我也遇到过,是显卡和内存槽,一般都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不过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