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经验!!希望对很久没修电源的朋友有帮助!!

楼主(2010-09-11):
前几天在电源版块转转,,好久没修过电源了!把垃圾堆里还没卖掉的10来个电源全部拆了!
其中有一个烧得厉害当配件板,有二个电源比较难修,,其它的都是简单的问题!
说正题~~~
第一个长城电源修了时间不长,有待机5V,绿线4V,,短接绿线后没反应,494第4脚0V,证明494后面的问题,,测得494第12脚9V电压,正常,8脚输出0V。11脚2V,查资料得出,无论电源工作与否。只要494第12脚9V以上,13脚有5V输出,而短接绿线后,4脚变成0V,那么494,第8和第11脚都要有2V左右的电压,查得,8脚上拉电阻2.2K,开路!换上后,电源就带不起负载,只能带得起一路负载,随便哪一路负载都可以,而且电源还尖叫,带两路就停了!后来测得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不一样,平衡电阻一个开路了!至此,这个电源修好了!
其实这个长城电源,那个8脚上的电阻是因为,那个长城待机电源次级整流管和电感上沾了很多黄色的胶水,,时间长了,那个不知道什么胶来的,老化变成粉末状,那个电阻的脚也因此生铜绿了!可能那型号的长城电源这是一个通病!!

第二个电源是杂牌电源,主要原因是风扇不转,大部分电容都爆了!包括两个大电容,把所有的电容换上去,短接绿线,吱一声又停了,空载的时候,能正常上电,各组电压也正常,经过测试,发现一上12V负载就不行,3.3和5V都没问题,不过会尖叫,,电压有点点升高,同样用修上一个电源的方法,发现494这边都正常,,因为这个电源花了很长的时间,找资料,维修中间还因为断开第4脚跟339第二脚的一个电阻,而搞得最后空载都不能上电!后来换了339才搞定的,基本我把次级这边的所有电阻二极管全拆开测试过,没有一个坏的,后来查过资料,电源尖叫,有可能是主电源电容,电压低,250V1UF电容,推动管基极电阻,13007基极对地电阻,这些常见的我都查过,没问题,13007也换过,次级整流也全换过,因为是12V带不起负载,跟12V想关的全部查过,后来拿出以前买的数字表,测电容,13007周围有两个50V10UF的电容,其中有一个容量变成4UF,,换一个10UF的就搞定了,后来查图子,有些电源这两个电容是50V2.2UF,,!
因为实在不服气,一个破电源都搞不定,以前修过一个彩电的电源,修了三天才搞好!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可做,找资料,画图子,跟网上的图子比较,一个电源就那么几个原件,都测过了,,
修好回忆起,最终的原因是风扇不转,引起电容爆裂,,关键电容50V10UF从外观上看没有区别!
最后就在电源初级找原因了,关键还是有个数字表,能测电容的那种,如果没有这个表,也没办法查出来,那个47的表测不出电容容量下降,所以说,有专家的工具,对于维修来说要好多了!!一直想买个波波,就是因为我这里主板量不大,二手波波都要二三K。。有点舍不得,。。。。

总结:这两个电源我修了大约三天,不过也不是三天只是修这两个破玩意,主要是练练手,好久没这样修过电源了,其实修出来没什么实际意义,根本卖不了几个钱,!
      一个电源是因为风扇不转,发热量大,电容变质,
     另一个电源是因为电阻脚氧化,开路!!
     其实这两个电源,仔细点观察的话,一开就能看出来!
    经验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过段时间,远程学主板维修,又找几块配件板来练练手!!一定练才行!!!

网友:
过程很详细,不错,学习了
那两电容是加速电容吧
出问题会出现带不起负载

网友:
搞这个主要还得靠实践!

网友:
总感觉修电源是个危险的东西,很少去修它,看了楼主的帖子,学习了不少东西

网友:
有时候电源修好了 V不对 很容易烧主板吧。。一般不敢修来着

网友:
电源是不怎么敢修!小毛病可以!大的就报废!烧个板就不上算了!

网友:
我也修过电源,总觉得有待机5伏的电源不好修。没有待机电压的电源比较好修一点。有待机5伏的电源,只要是测量元器件没有问题,就是换芯片。可是芯片有的比较难找,不同的电源芯片也是不一样,为了十多块钱的费用,费大了劲也不值。

网友:
修电源很需要基本功的,需要扎实的电路基础,才能分析判断故障,加之高压部分容易击穿,弄不好烧爆保险,胆小的害怕本人就恨怵电源维修,但搞不好又不死心,不在乎他值多少钱,一个电源搞不好太丢面子,但有时疑难故障真的难修。比修显示器还难。

网友:
我今天下午也是修一个电源,一老头就在旁边说,把我汗水都搞出来了,所以今晚专门来看看电源这一块

网友:
以前我也经常修电源,现在坏电源也多了,多数不修,不值钱,8元一个,修好也就值20元

网友:
好的工具和配件和重要

网友:
电源不是那么可怕的啊!修完了不要马上上主板,可外接个假负载如电炉丝等,试验各路电压都正常了再上主板。当然了要看修这个电源有没有价值了,如果线路板都已糊了还修那就太傻了,毕竟现在新品电源也不贵!

网友:
呵呵,电源电压高,怕怕。。。

网友:
其实电源并不难修.主要是现在它不值几个钱.我接触电脑就是前几年从电脑电源开始的.

网友:
我的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经常一接上220V就马上听到啪的一声

网友:
第一个列子我曾经修了几个都没有修好

网友:
修电源,数量也不多,挣不到几个钱,,,

网友:
刚刚完一个航嘉HK350-55AP
有5V待机电压,短接绿线无法工作,也是黄色的固定胶作怪,两个C945边上的二极管都腐蚀断路了。

网友:
唉。今天搞一个DELL电源刚刚搞好。大意把它外壳碰上。闪咯一下。坏咯。汗。保险和开关管又没有烧,代机也有5V,晕咯。现在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咯。

网友:
我第一次修好的硬件就是一个电源换电容,到现在还没好第二个电源呢。不过主板好了几块了

网友:
现在杂牌电源不修了。。不值钱。。全新也没多少。还保修。。。现在要修就修400W以上的。。那还有点钱哦。。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向楼主的无私奉贤致敬

网友:
电源保险换不好很容易烧板子的

网友:
一般我们都不会弄那东西没有价值太便宜了

网友:
胆小的害怕本人就恨电源维修,但搞不好又不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