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845D的板子报A7长鸣

楼主(2010-09-11):
主板设计上供电是按P3设计的,就是没有那个4头的供电输入,有时能起来,多数时起不来报A7,偶测过不起机时内存供电正常,但时钟电压有几个1。24V,有的只有0。几V,有人说是北桥问题,我用力压北桥也没用,要是北桥坏了应该就不会有能启动的时候吧!!!BIOS偶也刷了,,不行。。。。测北桥供电,偶就找着一路,是3。3V经场管供过来的,场管通北桥一端是1。5V,另一极(应该是控制级吧,没找到通哪,)是3。7V,,。。。不知这电压算正常不。。。。只是一开机这场管就发烫,我摸了整个板子上的场管都不热,就这个是特热!!!

量场管也没短路,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传说中的北桥老化问题么????要是的话,有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
那几换个管子先吧

网友:
那换个什么样的管呢,,/??这个管子是p45n02ld

网友:
这个故障时RT9202 跟 45N02的管子问题。你看看这个管子的输入端是不是直接接的3.3V。

网友:
回复 lusujie 的帖子老兄不知你说的那个9202在哪啊???我这个45N02的D极和橙3.3V阻值是0.03欧,也就是说明是直通的对吧!!!!!

我找遍了板子也没找着9202,在这个45N02旁有个RTM660,这应该是时钟芯片吧!!!/,,另外我测了机器能亮时的内存时钟电压,和不亮时基本一样,不知这怎么回事啊,是这个板子和别的不一样么????问题就该在内存上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所有的板都可以压得出来的,内存时钟不正常,那么看一下主板上有几个时钟芯片,如果只有一个时钟IC,那么就是北桥的问题,可能虚焊可能坏。如果有两个的话,那么一般是辅助时钟问题

网友:
A7内存有问题吧。换内存试了吗。清理槽了没有。别一弄就直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