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块联想G430点火回路

楼主(2010-09-11):
机器型号:联想G430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0。05,
维修过程:首先量公共点电压,只有8V,明显被拉低了,一般都是因为后级负载有故障或短路,点火回路保护了,量各电压均无发现短路, 从图可看出PQ37 PQ38是P勾道的场管,要导通G极必须拉低小于S极,G极是通过PR78连到N沟的PQ11的D极,S极接地,所以PQ11G极必须为高电平才能导通,把PR78的2端拉到地,这样PQ37 38的G极才能经PR78分压,(一般为7到9V),才能顺利完全导通产生真正的B+,而此时量为0V,而PQ11的G极受控于ACON PACIN ACOFF,这三个信号,三个信号成相与关系,必须都为高电平,其中一个为低,PQ11的G极就为低,不能正常导通, 于是先查查点火回路, ,图中的B+不是真正的B+,它是点火回路设计用来检测后极负载有无短路性故障的低负载能力的电压源,量只有8V,明显拉低了,而ACOFF为低电平正常,那么PQ13必定导通拉地,PQ16G极PR77 PR79分压小于S极导通,正常应有18。5左右电压,所以很明显是后级负载了了问题把此电压拉低了,量PU8B7脚为4。8V正常,而量ACON为0V,排除PD15损坏,那么一定是PACIN拉低了,因为它们是相于关系,再看图 ,量PU8A的1脚果真为0V,3脚正向电压由VIN经PR84 PR86分压得到,而负电压为RTC 3。3V,所以3脚必须要大于3。3V1脚才能为高电平,而此时量3脚为2。几V不正常,从公式算出3脚电压=19*82/82*215为5V左右的电压,量VIN有19V,竟然没有,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VIN到PR84既然没通,很明显内部断线了,(之前有进水)找一根线从VIN飞到PR841脚,公共点电压出来了,3 5V也出来了,此板修得。
小弟我发过几个贴了,但一个威望值都没得到,希望这篇原创的文章老大们能给一个威望值好吗,真的好想进原创区看一下,但没威望进不了,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纠正一下,正常情况下,ACOFF必须为低电平,只有PACIN和ACON成相与关系,不包括ACOFF

网友:
PACIN和ACIN之后的电路没门电路啊 怎么成相与的关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 他们的关系成相与关系,并不是一定要有门电路才是的

网友:
啊这么回事啊   我还以为我的图纸下错了呢 找了好几次也没看到门电路啊 呵呵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啊,希望有一天自己也会分板电路..

网友:
楼主是否可以把电路图附上来呢,这个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写的好奇怪 找短路 找到最后是断线?短线引起的电压被拉低?

网友:
分析的比较透彻,平时遇到这类板子无b+都是后面短了

网友:
谢谢怎么好的 经验奉献

网友:
楼主文中提到的预点火电路产生的B+被拉低到8V,是因为后级负载有问题导致的吗,还是因为带负载能力弱被拉低了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台C466M的机器,应该是跟LZ的差不多,我的是PR84处短路了,应该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是因为后级电路短路拉低的,但这块板的故障是内部有断路,是点火回路出现的问题,比较器正向输入端没供电引起的

网友:
现在关于点火回路的问题真多啊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f41的进水,也是点火回路的问题,呵呵也给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