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片主板被我手贱搞坏了

楼主(2010-09-11):
手贱想给主板换电容,结果CPU供电的1500uf电容焊盘给搞掉了一个。

现在无法开机了,基地的师傅能不能帮忙飞线解决一下?主板已经在去基地的路上了。

网友:
CPU供电的电容,应当好找线路啊!而且有得比较!!一般CPU都有几路供电的,比较一下,那线从哪来就行了!

网友:
唉    没事你换啥电容啊

网友:
电容少一两个没有影响的啊

网友:
少一个电容对主板是没有影响的 或飞线也可以这线路也好找

网友:
电容不坏你换它做什么?难道想换固态的?

网友:
把焊盘没坏的电容换成原来两倍的容量,焊盘坏的不安了

网友:
这个好搞只要把线接好电容固定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少一个一般是不会引起不开机的,除非你把焊盘搞短路了

网友:
我有一回也是 内存供电的电容换了  内存就不过  开始能点亮的

网友:
cpu供电电容一般是一项供电接2个你找找那个并联上应该能行 啊!

网友:
找一个容量大点的,一个可以顶两个呢。例:原理是两个1500的,换一个3300的就OK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

网友:
少电容 好像不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