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东芝M200/M207加电容

楼主(2010-09-11):
上次发了一个M207加电容的图片,各位同仁对这个加法多有建议,今天改进了电容的加法,发上来让各位老师再帮我看看,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没有老外改的好看

网友:
楼住,你这样加的话,连线长了,内阻自然就增加了,滤波效果就要打折扣了

网友(点评):
没有这么严格吧

网友:
没办法了,直接把电容焊接在那个焊点上的话,CPU的背卡座是安不到位的。而却我发现必须要两路都加电容,如果只加1路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网友:
你改了后那大电容就不用换了吗?
说实话那大电容还真挺难卸的 我第一次搞的时候风枪不行用BGA都不行 后来直接把他吹的五马分尸了采取下来。。。。

网友:
在另一面还有预留出来的空位,干嘛不在那边加啊?

网友:
M200l修了三台半年了没有返修

网友:
晕。我接的一台拆大电容后不会开机。开始没有拆时加电容一样死机。晕啊。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啊

网友: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M207,北桥已经换了新的,进系统还是会花屏和死机。明天加2个电容试试了。

网友:
用尖嘴钳直接剪了,挺快的,也省事。

网友(2010-10-20):
不用把那个大电容拆掉吗?

网友:
在CPU SOCKET旁边不是有两个预留的电容的PAD吗。焊接在哪儿就好了啊。我焊接了10来块主板都是这样弄的,没有换NEC电容。没有出现过问题啊。。

网友:
东芝的机子怎么这么多要换电容的哦。

网友:
看你们说的加电容 原来打NEC电容用去掉吗

网友:
背面有两个位啊,加两个330U的行了。这样加未免太难看了吧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我还没加过电容。都是直接换NEC电容的,不过有机会下次也试一下

网友:
直接把那个大电容拆了,好换点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个机器啊 以后修到了就有经验了啊

网友:
我加在CPU这面的有两个位子刚好

网友:
加的也 是CUP座旁边的位置

网友:
加2个电容是迟早要出问题的,2个电容的容值根本就不够,一旦NEC大电容完全失容了电脑就出问题了。

网友:
可以加个更大容量的电容代替吗 ,这个本还没修过

网友:
一般加了13-16个330UF的。。。上下两层,每层8个,包好,引粗线到CPU核心供电正负极,
摆在CPU座旁边(正面)那四个电容上面

网友:
我修了类似机子不下10台都是换nec超级电容的,没听说加电容也能解决,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本人通常都是直接把nec分尸了 在上6个330的上去 连机器都不用完全拆开 就ok了 没一例返修的 我建议还是像LZ这样该 还有还原的余地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在CPU旁的预留位置上加2个电容的,最近发现宏基有款刚出来的机子也是用的跟东芝一样的NEC大电容,哈哈,就这故障看来有的修了。

网友:
大电容用阁热胶带缠两圈,上面压个一毛的硬币在用哄抢吹,很容易的,我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
只加2个330的电容不就好了吗?楼主并了4个多了点吧

网友:
东芝板上的NEC电容的确比较变态,还容易坏。。。

网友:
老外改的好看,,,问下那里还有改电容的图片。。

网友:
明明可以在正面的2个空位加2个电容 又美观 又没很急 何必再北面折腾

网友:
这样肯定能用的,就是焊接的不漂亮,一般我是把原始的拆下来,在焊接6个电容上面。

网友:
有的主板CPU座旁没有空位上电容的

网友:
他本身就有预留位置的,搞这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
直接买大电容换了。。。。

网友:
楼主说的没错,都直接焊到板子上,风扇不好上,这样搞也可以的,达到最终目的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大电容 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