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K8N待机风扇转维修

楼主(2010-09-11):
一块华硕K8N板子,客户说是关了机CPU风扇还在转,拆机裸板,测试卡插上,通电后CPU开始转,且测试卡上3个灯一直亮,没开机。
短接开机可以进系统,一切都是正常的。
首先换了一个电源,灯只亮一个了,心想就是电源了,但是短接开关却不开机,晕,再换电源也是如此,莫非还要认电源?测试电源9脚有5V,14脚却只有0.75V,而南桥触发晶振分别是1.34和1.42,开机针脚也是5V,IO是IT8712F-A
换回原配电源,9脚5V,14脚2.27V,黄色也有3.3,橙色有1.27,没开机。
先换了一个IO ,故障还是一样。

用客户的电源插电待机图

用自己的电源

用客户的电源可以开机

主板全貌

原求助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49247-from-home.html
看大家都说可能是桥坏了,自己原本也是以为是桥的问题,见此情况就不修了。
到了地二天,实在是想不通,于是又拿出板子研究起来,昨天测试出14脚电压偏低,想想肯定是有什么元件将5V拉低,求助的帖子也有朋友叫跑一下绿线线路,那今天就来跑一下看看,跑线真的很麻烦,必须要有耐心,有些线从一些元件中肚皮下穿过,要拆元件,必须细心。
跑啊跑,终于跑到了IO附近了,连接一个Q68,再跑,Q68左脚和一个822的排阻相连,822排阻左边和IO76脚相连,822排阻右边接9脚5V。跑到这里,822和Q68直通14脚,就这2个中其中一个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通电测试822所接的9脚5V是正常的,但另一边却只有2点几V。将822取下,从其他板子上找了一个822,通电,居然好啦。再换一个电源,也能触发开机。(822排阻左边上面的第一脚是接的IO76脚)

结果分析,9脚5V紫线经822排阻给IO供去3.3或5V开机电压,和Q68左脚也相连,在IO工作正常的情况下,短接开关针,IO自身将76脚电压拉低,14脚收到信号后完成开机。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没修之前由于822损坏,导致5V待机电压输到14脚的电压直接就变成了低电压,但是并没有经IO正常拉低,造成了开机的虚像,促使整个电源的输出电压不正常。看起来就好像是开机一样
说起来客户的电源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被拉低了电压,但是还是有2.几V,短接开关针还能开机。而换成其他电源14脚直接被拉低成了0.几V,所以怎么短接开关针也开不了机。

网友:
之前修一个478的ASUS没好 不知道跟K8的板子是否一样

网友:
k8n的这款主板我们店里很多的哦,以前也听到说关不了机,一直没功夫跑,下次也修修看

网友:
怪不得风扇会转

网友:
上次修一个网吧十几张这板,有几张就是这故障,不过用肉眼仔细观察就能看出822烧坏了,就是LZ所说的这个故障,轻松秒杀。其他的大部分问题都出在CPU供电部分

网友:
这款板子坏的好多,桥也容易坏。

网友(2010-11-22):
这款板子我也修过一例,单桥直接就烧掉了。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出现? 下次碰到这样的板子会注意了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就直接拿它做料板了 55

网友(2011-12-25):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822排阻坏了 导致 绿线被拉低 所以造成了待机风扇转 关机不断电的原因被 ?  正常关机后 绿线应是高电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