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920 电流到1.0A掉电

楼主(2010-09-11):
ACER 2920 电流到1.0A掉电,CPU的REST,时钟都出来...南桥和北桥,U座也加悍过,现在没有思路了,960集显,,,,,,,求大师们给个思路
cpu
掉电

网友:
补充一点,当把CPU的供电芯片取下,或者把供电芯片的条件没掉,没有CPU供电的时候主板就不会自动掉电,,,但是电流在0.5A左右

网友:
换个CPU 供电试试吧

网友:
已经换了三个了,是一样

网友:
把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上到1A掉电 估计还是有电压没出来或者哪个芯片的电压准备好信号不正常

网友:
查查局部的供电时钟等,这种问题比较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