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而过

楼主(2010-09-11):
华硕主板,上CPU和假负载就一闪而过。不上CPU和假负载就正常。电压都正常。就是上CPU就一闪而过。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
CPU核心测下有没短路现象,不上P4会不会短路.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

网友:
看看CPU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有些是电源IC无输出电压也会导致闪断的,我修到一块也是华硕945的,换ADP3181后就OK。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元件短路的,打一下各个场管的对地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CPU供电短路,打12V与VCORE的对地值看一下

网友:
CPU供电短路,打12V与VCORE的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