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1S点不起来 换过电源头 电压还是不对 怎么弄呢?

楼主(2010-09-11):
一开始客户拿来机器,能点起来,看得出来是显卡坏导致的花屏,也进不去系统,到进系统的界面的时候就全黑的,没反应了。
然后用返修机吹了一下显卡,最高255度,65秒,在拿过去,就点不起来了。
测电压,用19伏的电源,电源头自己倒是对的,但是如果正极接电源头那里,负极接主板,就只有7伏多了,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点不起来了,以为是头坏了,结果换了一个头,还是一样。
本人对主板上电路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是哪个电阻坏了,还是哪里短路了,前来请教各位高人啊~
万分感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啊~

网友:
看不懂,不知LZ所雲

网友:
同感,能不能把症状描述准确点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