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是38 39 ?

楼主(2010-09-11):
一个主板 好像是技嘉的   代码 一直跑38  39  这是什么问题啊 ,供电都正常啊?请大家指点一二 !在线等 ,急!!!!!!!!!

网友:
主板问题,可能是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北桥么 ?但是我压北桥  也是一样的代码啊?

网友:
有时压是没有用的,不是每次压都有用的

网友:
要不先换个显卡试试,如果代码一样应该就是北桥

网友:
先刷BIOS吧   跑38 39修了瞒多的北桥坏虚焊的多

网友:
开机直接跑这样的代码的话,可能是没跑cpu

当做不跑马修吧~

网友:
到了内存但是过不了, 可能是哪个数据线没有通

网友:
我修到个V星的965,有时跑38不亮。是CPU供电的4V680UF电容全鼓了,换之就OK了。不知道楼主这个是哪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GA的板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