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

楼主(2010-09-11):
机器:东芝m18
故障:开机后电流到0.43A左右,就不动了,电压都出来了 CPU 0.95V 应该是正常的吧,其他的都有,复位也有,插不插内存电流都到0.43A就不动了,BIOS也刷了,
     这种有复位的不亮的板,维修一点思路都没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还请高手们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