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56开机电流正常,有开机声音,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

楼主(2010-09-11):
一客户哪来明基R56,不显,加焊显卡后电流正常1.7左右,但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让我郁闷的是竟然有声音!!!但就是不显示,,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是什么问题啊!!!紧急求助啊!!!感激不尽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屏供电和高压的开启信号有吗?如果没有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空焊的可能性大,用手压一下显卡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