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M930

楼主(2010-09-11):
大家谁能帮帮忙给我一份长城M930 的屏资料,由于高压板和驱动板故障怪异,修不好,时好时坏,想换套通用的但是屏线不对,要改下屏线才能插上去,所以需要屏资料,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资料

网友:
只要电源正常 改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是啥怪异的故障你也不说出来,我碰到几个怪异故障,时不时黑屏竟然是驱动板上的问题

网友:
问题就是电源不正常,驱动板供电不接驱动板式5V左右,接上后就是2-3V了 ,貌似有带不起来的嫌疑,修的我都纠结了,所以想改个屏线,上一套驱动

网友:
改高压就更不行了 驱动板供电直接就成1V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