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诊断卡代码问题

楼主(2010-09-11):
有的码表跑的根本就不认识是什么东西,有时是0少一点,有的8少一点,根本就不像字母或者数字,我想知道看代码有什么方法没有,还有我这是两们的码表,两个字母之间有两个点,有的点亮有的点不亮

网友:
用这个看不准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 因为每个机器的BIOS厂家不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示波器是最好的,没有的话,用可调电源也可以。

网友:
示波器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呀?谁能具体给解释一下呗!

网友:
4楼你去问2楼和3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