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945LM4开机不能触发。给个思路。

楼主(2010-09-11):
我想知道什么问题会引起不触发。 IO被人换过。 如果是IO我想知道IO参于触发吗? 这个板的IO是什么型号。急。知道的说下了谢谢。/

网友:
稳压三极管对地短路了。 给点思路了

网友:
你要查查看绿线是不是跑到到IO的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1117?3.3vsb那个?那就简单了,先拆网卡,还短路,桥挂了

网友:
你说的稳压三极管是不是1117?如果是,拆了网卡还短的话,基本上是南桥的问题了,

南桥的问题,我想,大多数没人修了

网友:
是1117。但我想知道为什么1117拆网卡会好? 现在没有去搞了。

网友:
网卡已拆还是不能触发。点不亮。

网友:
945的板IO都参与

网友:
看一下PCI的七脚的阻值对不,还有USB的阻值对不,来确定是不南桥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PCI   7脚连接的是什么?

网友:
待机时南桥烫,拆网卡再试,还烫,没有BGA来换桥就扔一边吧。

网友:
3.3sb正常就查查RSMRST

网友:
pci七脚是南桥和网卡的供电脚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对否,14脚对地阻值正常不,5VSB正常不,是怎么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1117接的后级电路就是网卡和南桥。两个并联。1117短路,说明其中有一个短路的,拆了网卡还短,那可能就是南桥短了。楼上几位说 测USB的白绿针,应该就是连接到南桥的,如果白绿信号针短路,更确定了是南桥短路。   菜鸟一只,请勿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