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过一次机后关机需断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0-09-11):
手上有一块主板,第一次开机然后正常关机后,第2次就开不了,必须要把电断了之后才可以开,大家看看这都有哪些可能会引起这个问题啊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主板了。看电容有没有爆

网友:
这个就复杂了啊,你要插测试卡看看是哪坏了!!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跑什么码,有什么东西工作不正常的再说吧。这样子问我们又不是神怎么会知到呢。

网友(点评):
经典 。他们问题都不说清楚我们怎么给他们判断

网友:
真是什么故障都有呀! 我们搞维修也不容易

网友:
我也有遇见这样的问题,结果没有办法解决,高手们支支招

网友:
遇到过这种故障,但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某个芯片有记忆功能啊 需要断电清除后 才行?

网友:
碰到过多次,有的换南桥解决,有的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待机条件与开机条件看一下是那个条件没满足引起不开机的

网友:
我也有块ASUS M2N-E 故障同楼主,换IO8716和NF570-SLI都不得行,开关针5V一直正常,电池,32。768,各路电压都正常。查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