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86PE-A4,代码跑完,点不亮

楼主(2010-09-11):
一块七彩虹主板,跑代码25,独立显卡,怀疑是显卡问题,换了一块,还是跑25,又换了一块,一路跑到96,可就是点不亮显示器,把这三块显卡插别的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请指教,谢谢,
现在已经解决了,是这样的,实际检测的时候,发现在显卡附近的两个小烟囱电容,其中有一个是褐色的,而这块板子上的其它电容都是绿色的,此电容也没有损坏的痕迹,就是觉的这个好像是有人修过的也未可知,抱着试试看看的想法,换了一个,这电容是4。2V630UF的,由于手边没有,只找到最接近的是10V1000UF的,换上去,跑码点亮,
换下来后测,这个电容用二极管档测是1,不是说电容损坏都是短路吗,这个怎么开路了,?有点奇怪,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和内存供电MOS管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做北桥

网友:
查一下AGP槽附近的三极管,要不就是北桥了!!!

网友:
能听到认到显卡的声音吗?如果认不到显示跟到65以后也 不会有显示的,如果 认不到先测插槽的供电,打插槽数据线的对地值看桥有没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对,刷个BIOS,不行的话做桥

网友:
跑到25不显示,一要只把目光放在显卡上,我遇到过内存导致跑25不显示的,换换内存,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不行刷BIOS,加焊桥。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包括桥的供电 南桥坏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显卡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