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VCC3M不完全短路,除了电击法还有什么好方法查问题元件,

楼主(2010-09-11):
如题:T42的VCC3M不完全短路,除了电击法还有什么好方法查问题元件,
电击VCC3M南桥发烫,换南桥故障照旧,量所有VCC3M给SB供电的电阻两端,SB那边阻值>VCC3M输出边阻值,可排除南桥问题,
VCC3M输出处阻值=35欧,
VCC3M输出点之前的电路元件全排除,现在怎么查短路的地方:
难道我要再拆了SB去修短路??
--------------------------------------------------------------------------
现在修得有点乱,其实不关D9的事,拆掉D9的话,3M,5M要触发后才有,装上D9,待机状态下就有3M,5M,所以通电瞬间短路还是出在MAX1631芯片上,输出3M,5M后保护了。
而3M处的电感的对地阻值,量过可可触发的正常T40主板,其阻值为50欧。
更换PMH4,H8,MAX1631,故障依旧。
----------------------------------------------------------------------------------
触发瞬间短路故障已经修复
5M的上管软击穿,
3M反馈到Max1631第1脚PCB板内部线路断开.
之后,可触发,电流到0.6左右,CPUVcore=0.7-0.9V,开始是0.9V,我又换了个SB,结果cpuVcore=0.7了,郁闷,怎么回事呀?
---------------------------
结果没修好给客户了.

网友:
有没有查南桥缺电压.或许就是被短了,所以才拉低的.

网友:
3M和SB之间有一电阻,电阻的两边阻值不同,3M那边低,SB那边高,不是因为SB短路拉低.

网友:
而且SB已经换过了.

网友:
查VCC3M后期所有地方

网友:
可能是线路板短路了.

网友:
你南桥的供电正常吗   查查他的供电吧

网友:
没法查供电,通电瞬间短路,无待机电流,只能量到VINT16,后面的电压都没出来。我通3M的电是直接电击的电压。

网友:
通电后,有VINT16,MAX1631的22脚有电压,23脚无电压。

网友:
换个H8试试看

网友:
短路一个个拆吧 拆到哪个不短了 就OK了

网友:
拆了南桥再上电烧

网友:
现查到通电瞬间短路(可调电源会响一下,可看到电流飙起),而通电后有VINT16的地方所在:

把图中的D9拆了后就没有通电瞬间短路,不解,现H8已经被我拆下了,等待明天吹上去看看.

网友:
量下VCC3M相连的各处电感,不仅要量大的,小的黑色的贴片也要量,看看什么地方的阻值最小再详细查,我昨天修一个电容短路的机子就是这样查出来的。短路不一定是芯片短路,电容电阻都有可能。

网友:
H8已经贴上,可3M,5M出不来,max1631的ref=2.5V,7,28脚无电压,5M_ON来自pwh4,从VL5V飞线给5M_ON,瞬间短路,烧F2;
可触发,触发瞬间短路,之后3SW消失,可调电源保护。重前插电源后3SW再度出现。

网友:
有时测量3M,5M电感无短路。有时测量3M=700欧左右,昨天测量3M=35欧左右。不解。
PMH4已换,故障照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