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求各位大哥改笔记本USB线路问题

楼主(2010-09-11):
我修笔记本遇到网卡的问题多,常常换了网卡就好,也有MAC地址,网络变压器,网卡接口芯片,最严重就是南桥。最怕就是高端笔记本网卡不能用,其它都排除了,南桥网口模块坏,但整个笔记本其它问题没有,跟客户说换南桥有风险,客户马上不敢换,不论说自己帮BGA技术有都多说,客户也不同意。接一个USB网口,客户又说做业务不方便,只要修好,钱都不是问题。我遇到过二次这样情况,可惜是退掉了.最近查了资料,南桥可以接好几上USB数据点,只是设计者为了节省成本,接了二三个USB口,那空留的USB点,我们可以飞线从南桥到网口旁边,然后买了一个USB转换网口,把USB转换网口折断,一头连接从南桥过来的USB数据线和供电,一头接板上网口,把烙铁把这些固定好,以便装机外壳压不住,问题也就解决了,也没有外观问题。这些听说有些老师傅做过,但本人没有看过,也没有查到这方面资料,完全一头雾水,因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侠,这样做的难点在那,南桥空留USB数据点怎么找,这样飞线要注意什么?USB数据线是不能并联也不能串接,我试过二个USB数据连在一起,结果带不动。一个USB转换网口20块钱左右,我认为这样修还是有利润的。不知那位大侠试过,恳求献经了。

网友:
PCI槽上有一组USB+  USB-

网友:
最好有图纸,打开图纸直接看南桥USB模块,好像有六组吧.你看下设计有无到达其它地方.

网友:
南桥种类很多,如果只有一种,倒是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直接找到南桥的图纸不就知道USB-,USB+了,再接个VCC,GND<找个空地方把usb网卡包起来隔离固定.
这样是不是就OK了?把usb网卡的接口,外壳,都丢的都丢掉.

网友:
对了,把集成的网卡的隔离电压器断开,再把usb网卡的4根线飞到集成网卡口上.

网友:
露天睡觉
你有改过吗,我看你应该没改过吧。四根能搞定,那你网线插那里去?

网友:
费这工夫 仨南桥换掉了

网友:
有想法,但是USB网口能放在原装的网口处吗,机子外观问题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