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集显进水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11):
    好久没发原创帖了.这两天难得有空,所以写一案例,写得不好的,多多见谅!
  商品号:V3136TU(V3000是一个系列)
板号:纬创 AKita MB
芯片组:945GM+ICH7+KB3910SF
故障:按开机键时能触发,电流到0.6A,时按开关无反应,待机0.03A.
拆机时已看见CPU上下管,北桥背后排阻和U18腐蚀,全板拆出来看到板上部面正反都发霉.由于有料板,我也没量了,看到不顺眼的全部换掉,CPU供电上下管和U18,一些排组及电阻更换后通电,一看可以自动触发了(没上CMOS电池),电流0.03-0.6-1.1A有规律跳动,一看可以显示了.于是满心欢喜上屏.再次通电,一看又变成0.6A不动了,靠.
       以为屏部份也有问题,裸板测试,电流再次停在0.03,触发不了.看来还有问题.于是静态下量各电感,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难道还有腐蚀的地方?仔细观察,发现电池插座那边还有元件腐蚀,更换完故障依然.不过这时也看到BIOS被人加焊过,但BIOS的关系不大,因为有时能触发.于是拿起板看下板四周,真的让我发现问题,网卡插座RJ1灯亮,大家这时也一定怀疑网卡坏了.我也一样.风枪直干网卡,网卡拆下来,上电,灯还是亮,这次真邪门,再拆网球(那时太冲动了),当然也是一样,因为网球没引脚直接对地的.
     通电触发不了,而且网卡接口灯一直亮.也懒得量了,直接更换南桥,拆南桥下来后上电,电流可以跳到0.26A,这板没南桥也可以触发的.但网卡接口灯还一直亮,汗!难道不是南桥坏?那网卡拆了,网球也拆了,连南桥都拆了,难道是PCB短路?????/不过可以触发,不管那么多了,做南桥上去再说,桥做好了,上电.网卡灯这时不再亮了,但更纠结了.只看见电流上到0.4A,一看就是过不了U的电流,难道南桥是坏的?
      自己做的桥心里有数,虽说是测试桥,但十个桥我都快用完了,不会到这个桥是坏的吧.这时没法,虽然解决了不触发,但还是不跑码,更麻烦了.
     先量时钟晶振,正常波形,量下周边的排组,都有波波.下一步再量PLTRST#,于是看图纸,发现到达U41 PIN13,一量,电压为0V,难道南桥真的是坏的.断电量对地值,200多欧,正常啊.按照时序,先查 CPU供电控制芯片U11 PIN24 发了的VGATE_PWRGD信号,信号正常,再U50 PIN11 发出的PWROK信号,哈哈,电压为0V,断电量阻值,也是200欧.于是量U50 PIN14的供电,正常,12脚也正常,13脚为0V,心中大喜,心想不用再做桥了.我不喜欢做桥.
      顺着线索,查U12的供电,OK.再查U12 PIN13脚THERM#电压为0V.咦!不正常,它是EC经R60到达的,看到R60有点发霉.一量,一边有电压,一边无电压.二话不说,烙铁一动.更换完后再次通电,电流欢快地跳起来了.上屏,LODO出来了.装机测试一天都OK,维修完毕

网友:
补充下,更换R60后U50 PIN13收到G792_RST信号,为5V.

网友:
温度控制芯片信号不正常引起的不复位故障 很是经典啊

网友:
看了版主的帖子,下次先查再确定要不要换桥,哈哈

网友:
很精采,温控引起PWROK不正常

网友:
最后的结果不错,不过开始的行为不值得大家效仿。大家都是这样,先干桥,最后没办法了再一点一点去量。不过楼主功力非凡,佩服

网友:
对了 ,我刚修了个v3000的,是有3v没5v,ec上的slps4信号不正常,是南桥发来的,我是加焊南桥后正常的,是intel的,咱两个的经验有点冲突啊,你的不上南桥都能触发。高手有机会验证一下,到底是哪个的说法有问题

网友:
其实也不是经验有冲突啊,南桥问题引起触发不了很多时会遇见.举个简单例子,前两天有台机ACIN#也到南桥,先断开EC还是低,结果是南桥把它拉低导致触发不了;又如南桥把RSMRST#拉低也会不触发.这时拆南桥下来就可会触发了.南桥微短或短路都会触发不了.

网友:
网卡灯亮、不上南桥可触发,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