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11):
一台IBM T400 来时插电池不开机 用适配器可开机 并可进系统

经查几个电阻腐蚀 焊盘都没了 换上电阻后 电池开机正常了

但却多出个小锁 加密了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T400以前也没解过,请教大家一下 用IBM password 可以搞定吗。

网友:
键盘下面有一个解码芯片,把他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键盘下面的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是什么样芯片啊,告诉 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的密码芯片在光驱接口的正背面  型号是P24S08  跟T61 长的一样  ,可能是原来有BIOS 密码 你修时候放电导致的

网友:
修完走后还没回来呢 当时说解密收300 也许到别的地方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