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七彩虹的板,前置与后置USB都不工作,

楼主(2010-09-11):
如题,前后口都不能用,测前后口上电后正5V是有的,但是其余的三线都是0V,这个没弄过,求各位给个思路,新手,别见笑,

找到了,是机箱线的问题,以前弄到的都有是直接把前置口的接线往那两排针上一插,细看了看,这块板与以前碰到的不一样,它同一组USB排针顺序却是相反的,只好插前置线的半面,前置顺利完成,装入机箱,再开机测的时候,后口的正5V却没有了,后口不能用,想要飞线,却还得拆出来,懒得弄,翻箱子找到拆下来的前置接口,把上面的接口排线接到前置排针上,再上到机箱后边,将就着用吧,呵呵,收钱交货,

网友:
跑线。有可能上拉电阻供电的问题噢。还有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前后不工作 多数为南桥 问题 USB 4条线 VCC D- D+ GND 只有 VCC是+ D- D+为数据线 一般是经过一个小电感 直接到南桥的 测试的话 是需要测 对地值 ,看是不是正常 2线值是否相同 值范围 可以找个好板 对比下 .

对地值,就是表打二极管档 然后红笔接地 黑笔扎要测的点 表显示的值就是对地二体值

网友:
供电5V   数据一般都在五六左右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南桥坏了,直接换掉!!!

网友:
像这种前后都用不起的一般是南桥挂了

网友:
供电正常打值没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笔接地就是用脚把笔踩在地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地是把红表笔放螺丝孔位的金属圈上,用黑表笔测要量阻值的地方

网友:
借题顺便问一下。我有一块845主板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就是插USB设备的时候就死机。不拔掉UBS设备硬重启进系统。UBS设备认得到。而且还可以正常使用。量其数据线阻值都正常。跑线路中间只经过一个保险电阻。先怀疑是南桥坏。更换南桥后故障还是一样。郁闷。这种情况难道会是接口引起的。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
USB设备除了供电就是南桥问题了,其他几个USB口也这样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后面三个000那是 数据线跟地线都000  恭喜你桥挂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要主机能正常工作的话,加个PCI的USB板就行了,换南桥成本太高!!!

网友:
多半是南桥坏

网友:
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把USB关掉了,否则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USB主要的四线是:VCC、D-、D+、GND(机箱前置插线上都有标明),前三线对地值(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要测的位置)在500-600,GND是接地的值为0,如果是VCC接地跑线看看有机会不是南桥坏,如果是中间两线对地或值大从维修经验看基本确定南桥坏。个人经验看法,有不同经历的兄弟请斧正,谢谢!

网友:
南桥问题,我这有个板子,上面那个可以用。下面那个不能用,经跑线 直接连南桥, 我们头说南桥问体!

网友:
除供电就是桥了哦

网友:
5V电压有了,就要看中间两条数据线的阻值要在500多一点,且要阻值要一样大才行,不然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呀。有的在到南桥的中间还有一保护电路也要看坏了没有呀

网友:
昨天修一联想品牌机的板,939接口的,
干北桥好了以后也是USB前后不能用,
发现主板上有个USB SW的开关,用手拨动他就好了。你看你主板有这种东西没。

网友:
桥挂了,我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几片这样的板了,都是有一组USB阻值偏小,直杀南桥就OK了。

网友:
虚拟人
的帖子
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看一下,再就是看BIOS里面有没有被关掉,再就是测一下USB48M晶振有没有正常,都正常那么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USB接口与主板上的前置插针阻值完全正常,D+ D-都是560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