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60没CPU 复位求助

楼主(2010-09-11):
一台方正R660的机器,点不亮,拆主板,外观看不出啥玩意,经检查发现CPU没复位,就加焊下北桥,结果还是一样,现在没思路了  忘高手帮帮忙

网友:
忘说了  各电压都正常,CPU时钟也正常,PCI REST 也有

网友:
你要看前面的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啊

网友:
北桥收到南桥发出的信号了吗?

网友:
看一下时钟北桥的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