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7寸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9-11):
小弟刚学修电脑,朋友送一台液晶显示器,用设配器供电那种,标准是12V输出,测量设配器是好的,刚通电显示器能点了(3秒钟后黑)但我换一个19V的笔记本设配器后,显示一切正常。像这种问题该怎么处理啊,大哥大姐姐帮忙。谢谢    设配器是12.5V,测量了的,电源板电容完好。

各位大哥大姐,谢谢了,此故障我已经修好了,原来是几个虑波电容虚焊,我把几个虑波电容全焊了一次,开机,正常了。我是新人不知道怎么具体说。谢谢。

网友:
换个好的12V的电源再试,,,,

网友:
1.先看一下你的显示器后面的标识是几V的输入..有些品牌显示器是19V输入的.联想比较多..
2.看一下你的电源适配器是否12V4A  如果是低于2A的话有可能会点不亮灯.太高也会造成高压过流保护

网友:
应该是你电源带不起负载拆开看一下有没电容坏的。

网友:
电源输出问题,换个好电源

网友:
电源输出不良,带载能力不行了,看看滤波电容可能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