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农场问题

楼主(2010-09-11):
今天到一个客户家里去维修,故障是,开网页上qq都没问题,唯独开空间,农场,非常慢,先我以为是网络问题,结果电信的人来了以后,说网络正常,然后我怀疑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后,状况仍然,其他一切正常,就只有在开空间时异常缓慢,请教各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访问其他网站是否有问题,可能是开心农场暂时调整。

网友:
访问其他网站一切正常啊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建议低格下硬盘,在装系统

网友:
没问提给自己找事做,,,

网友:
可能是FLASH的版本低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的回复啊,看了您的建议,我反复重新装了几次flash,都没改变啊

网友:
没有问题,过些时间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此类情况  同伊时间845GL+赛扬2.0+512M都很流畅  E5200+独显+2G反而会卡
所以应该和配置无关
感觉是显卡驱动或者DIRECTX版本有关系  个别时间不排除腾讯服务器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兄回复,我估计不是驱动原因,因为我重装了N次系统,都没反应啊

网友:
我遇到这种原因,两种:一种是主机的主板的网卡质量问题,二种是局域网或线路不能稳定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兄回帖,但是她开其他网页,都没问题啊,上qq这些都很顺,就是开空间,唯独开空间进农场就慢,甚至打不开

网友:
安装其他FLASH的时候不要覆盖安装 完全卸载后再装··或者换个浏览器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位师兄回帖,我换了个360的浏览器,试了试,要比ie快一点,但差别不大,ie是一直空白页在那加载,而360是能加载出一部分背景但就是进不去,也还是要很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360内核跟IE一样的吧?用火狐或OPERA试下吧··别叫师兄,受不起啊,我10月份才会去基地学基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吧,呵呵,马上下个试试啊

网友:
换个IE试一下看.有可能IE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IE都换了很多个了,结果都一样

网友:
  我觉得 应该是系统问题  建议 全盘 格式化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能啊师兄,别人电脑里有重要文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 能进 PE吗   可以把他 考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道理哈,回头再看看,这桥问题就严重了

网友:
这种问题  可以先格式化  硬盘   资料 做备份

网友:
清除IE的COOKIES,删除文件,和历史纪录,然后重启IE,再不行就用电脑重启路由器!绝对可以!

网友:
我看是不是CPU温度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H:

    谢谢师兄回帖,系统重做很多次了,ie也换过,路由器也重启过,开其他网站都偶看
唯独是开空间和开心农场慢的很

网友:
不是要你换IE,要你清除出IE的COOKIES,删除文件,和历史纪录,然后重启IE

网友:
那兄弟啊! 最后你是怎么搞好的啊? 电脑你有拿回店里来试下么  搞好了要和我们分享下啊

网友:
这个貌似多半是腾讯服务器的原因

网友:
把网卡的DNS地址设为手动,配置一下当地的通用DNS,有时也管用。

网友:
显卡不给力

网友:
谢谢大家帮助啊,最终可能真实腾讯问题,在我离开客户之后第三天,客户告诉我一切正常了,这之间没做过任何改动,故考虑多半是服务器问题,也感谢大家的热心回帖帮助啊!多谢!

网友:
知道腾讯的服务器周末特卡吗!如果你有过这种经历,就不会到这来问了,呵呵~我一开始就估计是腾讯的问题了!

网友:
为了一个农场装几次浏览器。你真有劲。多半是腾讯的原因。

网友:
对我也遇见过一次,客户一台DV2000的独显机,显卡修好了,温度正常稍微高个5度的样子,平时什么事都没有,唯独开农场就黑屏,而且黑过一次,一段时间内就不会黑了,什么情况,可比LZ的纠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