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 显示器还有这么开机的。

楼主(2010-09-11):
我不懂修显示器,
crt  显示器, 不显示。 进xp 后, 先要把接头拔下来, 开了显示器后,再把显示器的接头接上电脑,显示正常。
要先把接头接在电脑上,再开显示器。 黑屏几秒后,中间出现几条竖亮线,亮线很快消失。黑屏。
在开机时和dos 模式下,这两种方法都无效。
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好修吗??

网友:
记得以前有过这样的机子 要先开主机才能开开显示器  要是先开显示器 再开主机 就开不开
把那个修显示器的搞得汗流浃背 最后没办法 当垃圾卖了60块 买了个好的80块

网友:
换个屏确定下屏的好坏,如果没坏基本上是电源那块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自己把帖子删除了吧!

网友:
查一下行管跟行电路中的电容空焊呀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