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加电无显

楼主(2010-09-11):
IBM T43 X300独显机,客户拿过来说在别的地方修过,有待机不能加电,拆机看到大部份芯片都加焊过,显卡,南桥也加焊过,打USB口对地阻为1,换了南桥后,能加电,电流跑到1.23,无显,量了各个供电也都正常,内存AD线打过了也正常,没有
示波器
不知道内存过了没有,明天打算把显卡重新植珠做过。
芯片
显卡

网友:
先看一下控制信号

网友:
二手活 呵呵 汗一下显卡吧 试试吧

网友:
今天插上诊断卡第一次跑到26但还是没显,再开就跑DR 09

网友:
重做下显卡,之前有碰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