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疑难杂症

楼主(2010-09-11):
今收到两块华硕主板,问题都是一样,一触发诊断卡显示FF,CPU,晶振,内存南北桥电压都正常,CPU内存I/O都换过还是不得,CPU供电管也换了也不得,南北桥也烤过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得。现在头都大了,不知怎么修了,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查查时钟,好多都是时钟IC坏

网友:
CPU座有没有量过呢,虚焊的也挺多的!!!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复位, 刷了bios,(不建议换io,真的没有换好过一次...)
在加焊桥吧,还不行,仍

网友:
测下个座子有没空焊的 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对,压压CPU座看看,有虚的没?

网友:
看看是不是IC  坏了  换个IC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都搞了  在CPU复位之后不跑码的板是不好搞的。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吧,再就是打总线的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