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不开机

楼主(2010-09-11):
用电池和适配器一样,只是大写字母灯闪几秒钟,然后断电,CPU风扇没有转动过。客户拿过来时拆内存时发现两条内存均未插到位。重新插后,还是那样。用直流电源供电,电流只上到0.64A就不动了,20秒左右即断电。拆下所有可以取下的配件,屏、键盘、触摸板、光驱、硬盘、无线网卡等,还是老样子。不知道该查哪里呀?

网友:
先看温度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各电压都没测,不知道你在问啥.

网友:
重点检查一下内存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样子修板好迷茫啊

网友:
刚才拆下来板子测了一下CPU供电电路,用二极档测0.09,怀疑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把CPU取下来再测CPU供电电路的电感对地二极管值为0.6几,再测CPU上的两个电容排,居然都短路也是0.09,是不是CPU坏了,我手头没有这样的CPU代换。只能请大家来帮忙判断一下了。

网友:
估计内存都没有上电,CPU风扇不转,用手摸各个散热片没有一点温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更迷茫呀

网友:
顶一顶,手上这台也是一样的毛病

网友:
内存插槽背面的两个八角的IC报废和旁边的钽电容坏,这个机器我这里修过很多。

网友:
做维修思路很重要,自己提问要让帮你的人搞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首先提问的问题有点含糊了 然后貌似你的主板供电有问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