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制作启动盘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今天突然发现自己的移动硬盘不好使了,原先是分的两个区,第一个是启动区,第二个存放软件,插入电脑后,系统只能识别第二个分区,但是却打不开,提示文件目录损坏且无法打开,想着可能是分区表损坏,用DISKGENIUS修复后,再次插入电脑 ,这次第二个分区可以打开,但是还是不能发现第一个分区,尝试多种方法后宣告失败,只能重新给移动硬盘分区了,我用chinafix系统维护制作成启动盘,可以从USB-HDD启动,但是想给他另外划个区来放软件,进入WPMM,提示移动硬盘是无效盘,无法操作,后想试试PQ8.5,进入 后提示错误,按提示修复后,重启,再进入PQ,可以正常识别,然后进入XP系统,想重新制作启动盘,但是只要插上移动硬盘电脑就蓝屏死机,换了几台电脑都是这样情况,最后只能将启动文件和应用软件放在一个盘里了,本来想用ADDS来无损分区 的,但是没找到带这软件的光盘,只能先凑合着用了,不知道各位大侠们都用的什么来无损分区 的啊!

网友:
最好是进PE用Diskgenius给移动硬盘重新分两个区,然后进XP做完启动盘后,再进PE用Diskgenius把第一个启动分区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