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高压板故障

楼主(2010-09-11):
   今天收到两台联想LXM-WL19BH的机器,是EMC做代工的,一台已经判断出故障,开机屏红一闪即灭,因为同时有两台所以换屏点一下也不是很麻烦,换屏一点,一切正常,所以断定是屏的灯管问题,放到一边等心情好时再换吧,反正已经判断完了,也不急着修。
  主要是另一台比较麻烦,换高压板,通用的一体板比较大,放到这个显示器上,放不下,如果改装不用背面的铁壳,可以放进去,便是底座就装不了了,呵呵,所以还是决定研究一下高压板吧,仔细观察,发现一体板有一个二级管D201严重虚焊,一眼就看出来了,锡都没有了,旁边的一个22VF 50V的电容一量也坏了,于是都换了新的,在线用蜂鸣铛一量,发现D201响,正反侧都显示数值是009,很显然不正常,因为另一个好机器的板我测了是560左右,件是没问题的,断路测是560,一接到板上就变成009,我把旁边的一个变压器拿掉,再测 这个D201就正常数值了560左右。怀疑是变压器坏了,于是换了个新的变压器,结果一安上也是这个样子,测D201还是009,没有任何电压输出,5V,12V,都没有。25V 470VF的那个电容也换了,也不好使,求高手,哪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后级有元件损坏导致阻值那么低,换变压器没用的,拆变压器阻值正常时因为变压器两端空了,你试一下拆了变压器之后两一下变压器板上两端阻值也是很低的,重点查一下12V后级元件,或者尝试一下把5V 12V后面断开一下看电压是否正常 就可以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是用什么电源芯片的?查一下开关管和PWM芯片的工作条件有没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试一下,反正现在5V 12V 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芯片我回头查一下,忘记什么型号了,当时还记着了的,呵呵,反正测电源IC的时候,能测到有11V的输出

网友:
花45元,换个高压板,简单省事。。。。。。

网友:
能把高压板修好也是件好事啊,不行了再换也可以啊。那种一体版改起来是有点麻烦。

网友:
新手 学习来了

网友:
第一个应该是灯管坏掉了,灯管老化以后发出的光不是白色的,而是红色的,其中很可能有一两根灯管已经完全坏了,至于第二台的话,先测一下电源调整管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的话,测一下主滤波电容两商的电压够不够290V-310V,如果够的话,先换一个电源IC试试,再不行的话,主要查一下BWM块的供电是否正常和两个驱动管是不是有击穿的,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主电容两端电压是160V,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几个电容了,是单个的电容吗?160V的话肯定是不对的,正常应该是290V左右,你查一下整流桥,看是不是有开路的地元件,用万用表查

网友:
对了,你那个屏电源的电源调整块是什么型号的了?最好换掉吧,一般来说换掉就OK了

网友:
平时玩软件多了,现在搞硬没那么容易吧??你测量的时候注意到是电容放电的响吗??还有应该换下400V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建议,这几天太忙了,还没时间弄它呢,在一边放着呢,呵呵,回头我试一下

网友(2011-04-06):
研究一下还可以修就麻烦了

网友:
那个大电容应该有300V左右吧    没11V跟5V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和开关管  160V明显低了  第一个换电源管理芯片  开关管   在是整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