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怪的问题

楼主(2010-09-11):
       一块精英AM2单桥的主板拿过来的时候故障为不过显卡有报警声,我就换了一张显卡就可以正常显示,我还以为是显卡坏了,我就把原来的显卡放要另外的一块板上测也是好的,我又把原来的显卡插回去怎么插都会有报警声,插槽我也洗过了,真的搞不懂了没有遇见过这么奇怪的。。。请高手们给点办法吧

网友:
太正常了·,这样的问题我遇到好几回了·人家都说是显卡不兼容··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

网友:
是显卡跟桥之间的数据传输不正常造成的,显卡GPU空焊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了,吹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这也很正常

网友:
      那个报敬的显卡有问题,加下焊看能否解决不。这个应该不算是兼容与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问题是这个显卡放在其他的主板上又正常,怎么是虚焊了?我遇到好几个这样的问题了,没办法去修,只有换主板或者是显卡。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见过,你说兼容问题,这张显卡跟主板用了很久了,
如果是显卡GPU问题拿另一台机子为什么会正常呢,就他这块板不行?
主板问题的话,换了个显卡也能正常显示!!
估计肯定有一个有问题,,想想单桥的主板,,可能主板桥虚焊的机会要大过显卡虚焊的机会吧!!

网友:
      显卡我用软件测试过了没有问题的,我想做桥一下北桥和客户说有风险他不愿意做了,必竟人家现在换张显卡还可以用,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做桥有风险,客户不愿意修

网友:
桥吹一下就好了呀

网友:
我感觉是兼容的问题  要是显卡的问题 为什么插在别的电脑上是好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桥有空焊了,AMD与NF的桥都爱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