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T190WG1-600屏配2025L板的程序

楼主(2010-09-11):
求HT190WG1-600屏配2025L板的程序,急啊。谢谢

网友:
只要刷一个双八位1400*900的就可以点亮的。

网友:
这个试试。应该可以。我刷程序都是只管位和分辨率的。一般都可以用。

网友:
楼上发的这个是单位的。这个屏好像是双8的。

网友:
乐华板D是双位的S才是单,凯旋板D是单S是双的意思,一个用英语,一个用拼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