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奇怪的提示,

楼主(2010-09-11):
                  今天是给客户的一台机器装系统,,主板什么型号我忘了,,,一开机BIOS自检完就出现一个奇怪的提示(warning:have option rom can not be invoke(vendor id:10ech,deivce id:8139h),,客户说这台机以前都 没有出现过什么异常的情况,,我用进了系统想给它装系统都不行,,一运行GHOST恢复进度条,就自动断电,,还以为是系统的GHOST软件有问题,,就重新分区又想重装系统,,可是一启动GHOST恢复系统的时候也就自动掉电,,,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排除内存两条都已经换过成一样的了,,插一条试也是故障依然,,硬盘也换过了无果,,现在心里也没有什么数,,请教高手大哥,,如果查主板这个故障是不是都要从CMOS电路开始查呢?电池和跳线都放过电了!!这个故障我觉得比较奇怪,,因为这里我想要是有ROM的字母一般都是内存和存储器里的信息有错误,,但是正常的进系统又可以,,而且只要一运行GHOST或系统盘自带的分区工具,就马上马上掉电,,,实在想不清楚这是何故原因,,,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帮故障的主要问题,,还有前面开机的提示吧,,谢谢了

网友:
是品牌机吗。放一下电试试,应该是某个设置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记得牌子是七彩虹
,,忘了什么型号了,,,775针的主板,,,我这故障是我第一次碰到,真的是第一次,论坛里有大哥遇到这种情况,分析一下什么处理,,这种问题是小,但是小问题不重视,也要走相当多的弯路的,

网友:
如果是设置不对,我都放了电了,,还不行吗??会是桥里的存储器有问题???

网友:
出现怪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放电还原BIOS设置,你自己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可不可以了、?再者桥里面是没存储器的。还是多看点基础的东西,对你维修有帮助。

网友:
你那个问题好像是硬盘端口设置不正确。你看看BIOS里面硬盘模式是什么。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一下,你所提供的英文提示信息是否正确无误,还有遗漏?

其实给你纠正一下,电脑上所指的ROM其意义为:只读储存器。一般指BIOS芯片。CDROM,那是指光驱了,普通的光驱是只读的。
RAM为:动态随机存储器,通常指内存。

你最好检查一下BIOS这一块吧。

网友:
应该是BIOS设置问题,把硬盘模式设置下,再就换条硬盘连接线什么的,要是硬件没问题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建议最好用原安装版的系统来装,不要用GHOST克隆版的,有些板子对GHOST克隆版的兼容不好,给你个安装版系统下载地址,这个系统和GHOST一样也是带硬件驱动的,下载下来是ISO格式映象文件,直接用NERO等刻录软件刻盘,记住不要把它解压。这个系统很好用,我就是用这个去对付那些装GHOST版不稳定或者直接不兼容的机子,只要硬件没问题这个都能搞定,下载地址:http://down.luoboxp.com/lbs/Luobo_WinXPSP3_Plus_2.4_1105.iso

网友:
你先用光盘进PE   如果能进去的话就证明板子没问题。 然后就可以查下看是不是BIOSS
或硬盘线 连接不好   还是主板上的插线 出现松动的情况

网友:
(警告:有选项ROM不能调用(供应商ID:10ech,deivce编号:8139h)是不是那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