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海尔GP2280AFW液晶工作原理.ppt

楼主(2010-09-11):
刚在济南某电脑维修培训电脑学校学成毕业,想来咱们论坛继续学习深造,这是我液晶老师给我们的资料之一,如果坛里没有我会一一上传的 ,希望坛主给个转正的机会,谢谢 希望能给论坛的发展 出一份力 请将后缀改为ppt

后缀改为ppt

网友:
这是关于液晶其余的资料 还有别的一些

网友:
在那里学了多久啊 ,我在苏州中芯电脑就上了一次当   花了我5000块   学了一点点  那些老师都垃圾的很  一点不专业

网友(点评):
我也在苏州啊!我几个朋友也在里面学的,你啊认识朱鹏那个狗比

网友:
在济南学的 4000 学了 半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学不到啥 所有来论坛 深造~

网友:
学个液晶也花五千。太黑了。

网友:
花了4K后,修了多少机器?只要写一篇实际维修的文章就行。别人的资料传在多上来,也没啥用呀。

网友:
对啊,能写一篇实际维修的文章说明已经学到不少东西了

网友:
刚开店,只修了一个不加电的,原因对管性能不良造成开关针电压过低,还有一个点不亮显示器的 插拔一下内存和显卡好了,还有装了2个系统 用U盘装了一个笔记本系统

网友:
刚开店,只修了一个不加电的,原因对管性能不良造成开关针电压过低,
---------------------------
请把这个故障的检修过程,实物图和相关部分电路(自己画的草图也可)放上来,就可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明天整理一下我就上传。机子客户拿走了,我把思路和自己画的电路图上传一下

网友:
有点贵哟,,,,,

网友:
不晓得就在论坛上泡泡可以学会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客户送来时说机子开不开机 ,点击开关后,电脑没反应,风扇不转,拔掉开关连接线,短接开关针故障依旧,测开关针上有5V电压,短接电源绿线黑线,电源风扇旋转正常,拆掉主板对触发电路跑线路,开关针一端通过电阻接5VSB,一端直接接IO(IO型号好像是83627),绿线分两支一支通过电阻接5VSB,一支接三极管C极,三极管B极通过电阻接5VSB,三极管E极接IO,怀疑是三极管坏,更换三极管试机故障依旧,由于是新手没敢换IO,正在犹豫是否更换IO,突然想起触发电路的工作条件,待机电压,RTC电路,RSMRST信号必须都正常后,触发电路才能工作,测CMOS跳线针,只有1.3V,对CMOS电路跑线路,测出对管的2个输入端一个为3.2V一个为3.3V而输出端只有1.3V,更换对管后上电测试,正常开机
总结:做事之前先动脑后动手,少走弯路,不要因为这个电路出了问题,而忘记与其相关联的其余电路,
由于这个是后期写的,机子被客户拿走了 所以没有实物图,不知为什么自己画的草图也没办法上传,说是附件大小超限,但那图片还不到1M呢,等什么时候能上传了 我在补上我自己画的草图
  草图看我的头像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