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烧录器现在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0-09-11):
  请大家帮帮忙~现在买个液晶烧录器什么样子的好,价格合适而又适应现在的显示器~

网友:
最好是推荐有图片最好 还有价格

网友:
EP1130A,液晶,液晶电视大小通吃

网友:
呵呵,只写液晶的好像比较便宜的吧,如果是搞维修,建议买台西尔特3000U或580U

网友:
买一个30元左右的液晶编程器再加一个580U就OK了。现在的液晶大多是ISP的。580U用了一年觉得够用了。又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少钱

网友:
lz维修量好大吗,我还没碰到一台要用编程器的液晶

网友:
580U是什么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天平均4到5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那是发财无边呀,这么大的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340元人民币

网友:
我的量小,580U我有,但没用过,一般碰到数据问题都换板,再说数据也不太好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