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耦合变压器的初级是那边?

楼主(2010-09-11):
刚学修电源想问问关于这个问题有点不解。是494激励输出的这边,还是别的。小弟刚学,希望各位师傅不吝详解一二,感谢。

网友:
楼主初级和次级都分不清楚吗,还是去多看书,基础要打好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   你说有不舍得说,但是我觉得这么小的问题也发帖也太浪费空间了吧!

网友:
输入是初级 输出是次级

网友:
接推动管的是初级,输出是次级。

网友:
220v输入的是初级,另一边是次级。

网友:
接300V的是初级,次级是输出接的多数都是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当然是高压侧为初级,也叫原边;这个应该看你的电路是那种类型,如果是降压变压器,那高压侧应该为初级!如果是升压变压器,那电压低的一端应该为初级!如果变电的电压相等那叫隔离变压器!那接系统电压的那端应该为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