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 板带负载差不知大家 有什么 好方法

楼主(2010-09-11):
液晶电源 板带负载差表现为:
1: 5V 12V稳定不拨动
2:5V波动
带不起驱动板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5V 12V电容正常 ,也已断开高压板供电 故障依旧
电源

网友:
不接屏线看看驱动板5V还在跳动不?这种情况不是屏短路了就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检查下负载或许有过流现象导致的

网友:
看一下半桥会不会虑焊了。有遇到一台联想的这样。半桥虑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