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920-A2可用 G86-630-A2代用

楼主(2010-09-11):
G86-920-A2可用 G86-630-A2代用。DELL机子。没有现货客户急所以用630代用可以用。

网友:
这两个定意是一样的吗

网友:
没试试过,也不敢试试看

网友:
可以用630的升级版631吗?

网友:
920是什么显卡!

网友:
楼主试用成功吗  如果成功可以用631啊

网友:
楼主讲的是620吧,920还真没有见识过是什么样的卡。

8400的显卡现在631全可以代的啊,除非8400大卡

网友:
哦 没试过,如果能用,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楼主说的这种显卡很少见啊,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没有见过呀  楼主试成功了吗  成功说下啊

网友:
是不是看反了哦我反正没见到过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DELL好几种机型用这种的。怎么会看反了。

网友:
怎么会呢 这是不能通用的 定义好像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主讲的是DEEL D830的机子。我用过的。可以代用。效果一样的

网友:
都是G86,我一般直接换,只要脚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