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的机子 开机跑D4D3

楼主(2010-09-12):
开机后跑到D4D3后重启,往返两次后停在D4D3,换新内存和加焊南北桥无果,求高人指导思路。。
重启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VREF都正常吗?

网友:
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CPU座有问题没有,加焊不行北桥重做

网友:
北桥重做了。。。。还是老样子~ BIOS是贴片式的,也没法刷BIOS。郁闷 怎么办

网友:
BIOS拆下来在编程器上面刷呀,现在你就差BIOS没动过了。把内存数据线对地值没问题吧。

网友:
对地都很正常~,这个BIOS芯片是四面有引脚的,扁扁的。不好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