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01主板不开机请教!

楼主(2010-09-12):
大家好!
我的小本ASUS p701主板装机时键盘掉在主板上了!由于电池没拔,再加电就不亮机了!现在单独量板子,插电源自动加电,且按PWSW键无法关机!插电池可加电,两种加电情况风扇不转!量的主板上3V,5V,1.8V,1.06V,内存REF0.9V全部OK,就是没有VCORE电压!于是量EC,量的32叫PWSW#3.3V,73,74脚3.3V         ACOK#3.3V,      ECRST#3.3V OK!但就是插电源时EC的第77,78,79,80脚均没有3.3V电压!所以加电以后第102脚SYSPOWEROK为低电平,即使VCOREON是高电平VCORE还是无法产生!
以上写的比较少,望高手帮忙分析是哪里问题的可能?EC芯片是KBC3310

网友:
vcore产生条件不止vron吧 还有 vid和vttpwrgd

网友:
现在是SMDATA,SMCLK这两个信号都不对,所以SYSPWGD出不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