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开机掉电 !新手分享一下!

楼主(2010-09-12):
    sony 笔记本具体型号给忘了! 版号为gd1
    故障现象:开机掉电! 用稳压电源检测电流到0.35掉电!!
    拆机观察 无明显烧伤,主板有两个供电管理芯片焊过,max8770  max8632  前者是cpu供电  后者是1.8v供电。
    维修步骤:
    1、检测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无异常。
    2、检测max8770   max8632 焊接有无异常,发现8770有焊接不良的可能,重新焊接 ,上电 故障依旧。
    3、上电检测各大电感电压, 3v  5v   1.8v 有供电,其他电压都未出现。用示波器捕波都没有波形,奇怪的是max1992的电感上有余弦波形,50hz。没在意,连续多次加电都是0.35a 掉电。
    4、分析 1.5v 2.5v cpucore等都没有肯定是这里的原因造成的掉电,先查cpu供电吧,因为cpu供电芯片的定义还是比较熟悉的,检测cpu供电的vcc vdd  都没有 只有不到1.25v的电压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了!   这里的主供电是 vcc5的电压 查电路此电压是由一个接口发来的。是一个小电源板电路图上没有了,看来只有自己查了 跑线路 跑到一个6角mos管 q45 此mos管的d级是 5valw  g级是maind,   此信号是由main_on转换来的,此信号还控制一个6角mos q46 这个mos是vcc3的电压的转换芯片。检测2个mos的g、d、s 都无短路现象 ,上电测试g级的供电只有1.2v 查电路应该是13v左右的电压怎么回是1.2v?检测mainon 为高电平 但是maind就是低电平 ,把 q45  q46 都断开上电检测maind正常 把q45焊上上电  大喜 vcc5出来了,看来问题出在vcc3上  重点排查vcc3是否有短路 无果, 但是焊上q46 maind就只有1.2v  索性把q46换掉 ,上电,哈哈 vcc3  vcc5都有了,看来问题是q46的性能不亮造成的 将maind电压拉低造成了  vcc5和 vcc3出不来!!上电测试 电流跳变正常,亮机!!
此机修复在维修的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先是追查 mainon、main1等等!  检测了ec  南桥的个个信号其中在pwrgd和vron的100ms处停顿了很久走了很多弯路,后来才发现 mainon有了是后继不能完成maind 造成的!发表下希望有帮助!!高手绕行 ,希望加点分打字很麻烦的,夜里1点半 就麻烦版主给多加点支持一下。。

付电路图一份!! SONY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看起来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虽然有几点不懂,学习了

网友:
那里不懂撒?这个只是供电的故障  没有牵扯到信号 应经很简单了

网友:
恩。是走一些弯路。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顺便问下 vcc3和vcc5之前不是说是正常的么

网友:
多出点这样好贴。谢谢楼主

网友:
都是高手 学习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 还没没注意 机器是小弟拆的  我只看到主板!!这个本很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3vpcu  和 +3v 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有图的话分析一下没那么难吧

网友:
所以说电压不出。后级电路出毛病的时候很多。一定要按基本的顺序。供电 时钟 复位查下。修本累呀

网友:
真想知道这机器的型号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GD1是SONY CR系列本子,掉电好像是这个本子的通病,我修到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上我还是没看懂,再看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