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607代换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有一台 联想17液晶,雷击坏了,,开关管,电源管理IC损坏,已更换,上电 指示灯闪烁,,经查,高压部分,P607坏了一只,,,因为本地买不到这个件,请问 大家 有代换的IC么,或者是 改电路 之类的,因为 改高压条 放壳子不方便,有没有方便代换的IC???
联想

网友:
P607内含P、N沟道各一,60V 4.7A、60V 3.4A。

网友:
富冠维修
的帖子
我也知道 含有2个管,但是 如何 用2个管,来 改啊?谁有 案例 和图解??

网友:
p605可以代换

网友:
最
好
是
用
相
同
的
代
换

网友:
請看規格書決定

网友:
不知道4606能不能试试 我也没试过 要是我找不到P607 很有可能会去试水的

网友:
4501 4606 4604應該都可以試看看

网友:
so-8的恐不耐高溫

网友:
最后 还是在网上买的 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