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开机后掉电重起

楼主(2010-09-12):
能正常开机但是进了系统之后。只要1分种就掉电重起。反复这样。有那为大侠提供点思路。

网友:
系统做过了吗. 风扇清理一下.

网友:
查下板子上的滤波电容,电解的那种,打下波,应该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检查供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先查散热,再最小系统法,然后再查主板是否存在微短路

网友:
看看风扇,CPU重新上硅胶

网友:
这个机器在不进系统之。不挂硬盘开很长的时间都不掉电从启,但又不是硬盘问题。我换了硬盘还是会掉电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系统有问题吗

网友:
硬盘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款机子 也是这种情况 我是加焊CPU供电IC好的

网友:
遇到过南桥问题的。

网友:
先排除温度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呢???